T23不开机待机偏高维修一例

楼主(2012-04-12):
T23不触发,来时待机0.03不触发,我换了一个键盘,第一次能进系统。关机再接电源,待机变0。14了,把键盘换回来还是不行。  有3V 5V 可以触发,电流上到1。几不亮机,代码卡无显示。  拆机用手挨个使劲拨动大电感,最后有一个电感在我大力金刚指的摧残下,掉下来了,  补焊。再 接电源待机0.01 按开关正常进系统。

前段时间修过个A22也是一样的现象,也是电感虚焊。  这类机器大电感虚焊应该是通病。

网友:
那个供电电路的电感 楼主要是附上图纸就好了

网友:
这本都有这通病的

网友:
这是N年前的通病了。

网友:
缺待机电压会待机电流偏大 IBM特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