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高压后不显示了求助。。。。

楼主(2012-04-12):
有一台AOC 715G1696的电源板 刚开始的问题是4灯管只有下面二个能用,接上面两个就会亮一下就灭。。想下应该是高压带不动 就改了高压 结果改了后不亮了 这是高压被我拆了 改好高压后ON -OFF没电压 液晶不显示了

hjq
剑武师傅说得正确,明显灯管坏了.
明明是灯管坏,怎么搞高压板

网友A:
开关的信号是哪发出来啊 有木有人知道啊

驱动板上 一般都是5V +地 控制 亮度调节 一个一个试试 很好找到的

网友:
你哪个应该是灯管的问题吧,上面2个灯管有问题也会闪一下就保护的。

网友:
我把上面的两个灯管换到下面也是了的,只是用两个灯管有点暗了

网友:
在那排线上,你点显示器的电源按键,有电压变化的那个座子可不就是ON/OFF了么

网友:
开关信号从哪里出来?驱动板上。具体那个位置嘛,要看驱动板的具体情况……
把高压断开没显示?按理说这种情况不会出现的啊……只要你确定你的板拆下来的时候没有影响到电源部分和驱动板的沟通,那就应该是不可能出现的才对。
在一般来讲呢,我们是在排除灯管坏的可能再检修高压部分……你呢?

网友:
驱动板的电压上去了吗???屏现在是什么情况,白屏还是没有任何反应呢 ?

网友:
驱动板上电压5V有了。。就是ON上没电压 所以高压板不工作了,灯也不亮了

网友:
高压板的有了13V电压 ,是原来高压板上场管电压 就是飞ON线时发线了ON上不电压。。不知道是哪出了问题

网友B:
原来高压上的开关mos拆掉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上没反映  我反光看也没什么。。。

5V电压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来高压上的开关mos拆掉了吗?

拆了啊 高压上电源芯片和MOS都拿下来了 还有4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的信号是哪发出来啊 有木有人知道啊

开关信号当然是驱动板部分发出来的。。
看你拆成这样,可能是把有用的部分给拆多了吧。。原样补回去!!!

网友C:
从屏上面的电压拉个5V来当高压开关电压就行了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了啊 高压上电源芯片和MOS都拿下来了 还有4个电容

你把高压芯片补回去,mos不用,电容你拆的是3KV的无极性电容吧,要是电解电容的话跑下线看看电路再补,高压开启电容不用补,这样就有OK的可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开关的信号是哪发出来啊 有木有人知道啊

开关的信号是从驱动板发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从屏上面的电压拉个5V来当高压开关电压就行了呀~!

这方法不宜久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方法不宜久用

是啊 用5V当开关 时间长不知道会会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的信号是哪发出来啊 有木有人知道啊

开关信号是驱动板发出的    你原来的问题是灯管坏了  你怎么去改高压板哦

网友:
笔记本改通用高压条,大多数是从屏上面拉个开关~!~可也不见得屏会挂~!!何况高压开关的所需电流也只是0.几安左右,一般都能带得动~

网友B:
笔记本改高压也不用直接拉取5V啊,都是在原高压条的接口处找开启电压的,你去屏上飞线下来不累吗?而且那是几百毫安的电流,这样屏的亮度就不够了,有时候客户会很不高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关的信号是从驱动板发出来的`!

高压板的信号也是驱动板上发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高压芯片补回去,mos不用,电容你拆的是3KV的无极性电容吧,要是电解电容的话跑下线看看电路再补,高 ...

原来的电源管理芯片补回去了还是不行 给高压板的开售号和驱动板上开信号应该是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改高压也不用直接拉取5V啊,都是在原高压条的接口处找开启电压的,你去屏上飞线下来不累吗?而且那是 ...

高压板的开启电压的电流哪里要几百毫安啊,实测四灯通用高压板,开启电压直接接12V,电流2.5mA,更别说5V了

网友:
不好意思啊 问题查出来了。。。是我那个新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D:
改高压应该不会影响到开关电压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改高压应该不会影响到开关电压的啊!

不是开关电压 是高压板开启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开关电压 是高压板开启电压

是驱动板给的啊!看看驱动板

网友:
问题扩大化了,明明换灯管就行了,你非要弄高压部分

网友:
你原来的高压板应该是好的,你这样是灯管坏了,不要动不动就拆了原装的啊!

网友:
开信号应该是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amp;page=2#lastpost

网友:
高压条线不能随便乱飞的 !!你改错了 ,导致的 ,有些地方是不能乱接线的

网友:
经过楼主几经折腾又学到知识了

网友:
开关信号是驱动板发出的,屏上也有

网友:
连驱动板的线上有开启脚,找找,应该有标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的信号是哪发出来啊 有木有人知道啊

驱动板发出的啊

网友:
你试试外接个5V去驱动板!!看看有没有

网友:
开关信号从驱动板出来,是不是拆的时候短路了造成驱动板ON-OFF的电路损坏或者断线了呢

网友:
换高压板特别简单,用3根线就可以了,12V  ,地线,ON/OFF。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1

网友:
楼主修机器的方法不可取,一边的灯不亮了,就是你改双灯也会出现屏亮度不均的现像,

网友:
在驱动板上找个5V   ,,在串联个电阻。。接在ON上。。试试。。

网友:
   你怎么整的?  没有测灯管的工具?  灯管挂了撒,你整高压,我晕,你是不是把开启信号也接错了呀

网友:
高压板没有接好,看看有没有ON/OFF信号输出。

网友:
线接错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