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过高。电源突然断电。这样就坏了。什么问题呢

楼主(2012-04-12):
我有个航嘉电源 ,负载过高。电源突然断电。然后就开不了了。不知道哪里坏了。保险丝也没烧。也没有任何烧的异常。电容也没有鼓起来的。

hjq
送专业维修站吧

网友:
      先到论坛学学开关电源基础知识。你这样的描述,我们没办法解释的。

网友:
查主开关管和推动电路

网友:
查查驱动电路,或许/.不敢确定

网友:
+5vsb电压还有么?你测一下看看再说。

网友:
断电不开机 不一定是电源的事情啊

网友:
去看看开关稳压电源的原理吧

网友:
从主机卸下电源,短接电源绿线和黑线看看能否启动再说,主机不能启动不一定跟电源有关。

网友:
最有可能是电源输出+5V+3。3V的整流管烧坏了,+12V的快恢复整流二极管也可能不良。

网友:
看有没有待机5V电压 查整流管和开关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