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检测见过?这个是什么坏了?

楼主(2012-04-12):
MHDD检测见过?这个是什么坏了?
G450本,ST250G的硬盘
到台机,检测见过一样
同行都说固件坏了

网友:
曾经希捷的门 不然你外接个移动硬盘盒看盘是否正常 ,,,,,
希捷的固件门,难道楼主不知道??

网友:
MHDD不一定能检测到

网友(点评):
朋友 你仔细看哈楼主发的图 MHDD明明已经检测到这个希捷硬盘了

网友:
你把硬盘拆出来挂台式机测试下试下!有些本本双串口的话!在本机测试不了的!

网友:
没检查到硬盘...我的笔记本用MHDD检测也检测不到硬盘的。, 但硬盘是好的。能正常用的。 楼主的硬盘是日立的吗? 貌似日立的用MHDD都不能检测的、

网友(点评):
你见过日立硬盘不能检测吗?未必日立的硬盘不是硬盘 再说楼主的盘明明是希捷的 怎么扯上日立了

网友:
遇到过这问题,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手里好几块这样的硬盘呢,有好有坏,台机本本都有

网友:
有可能是模式没调对,笔记本上有AHCI,IDE,......等等多种模式

网友:
固件坏了,DRSC DRDY  亮表示板好的。。LBA为0 就是容量为0

网友:
记得以前好像有人用一个恢复硬盘容量的软件给恢复出来了。
你这个硬盘LBA0就表示硬盘没有容量

网友:
现在好了没

网友:
没遇到过! 硬盘能用吗?  能用的话 ,进系统 ,装个扫描软件扫

网友:
这个好像是在BIOS里的设置没对吧,我碰到过几次都是吧硬盘的接口屏蔽了,找不到硬盘,应该是模式没对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工具 貌似有中文的

网友:
没见过哟,继续关注中

网友:
固件坏了。。。。

网友:
要是装的win7系统mhdd是检测不到的,拆下来挂机扫吧

网友:
没碰到过这种情况,是硬盘的问题。LBA模式, 无法应用· 已经看到硬盘了 ·

网友:
挂台式机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
是固件坏了啦   MHDD 已经认到了硬盘 只是检测 不了

网友:
这个在MHDD中已经检测到了。。但是容量却只有0字节。。。可能会是固件坏。

网友:
没见过呀。。。。求解中

网友:
貌似记得ST有固件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