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998A闪屏,两台了,都是这样.是不是通病.

楼主(2012-04-12):
前几天有一台闪屏,换了电源板和高压板好了.今天又接了一台,拆开一看一体板和前几天的一样.故障是一开电源指示灯就一亮一灭不停的闪,屏也是显一下图像就灭了重亮.测了灯管没有问题,把一体板的高压部分断开指示灯就正常了,外接高压板正常,但是高压板不能接在电源板上,一接上去指示就不亮,测5V,12V电压都拉的很低,只要不接高压板指示灯就正常,我认为是带不起负载,可是不知道是哪个元件出问题了.电源电容都换过了,还是不行,会不会是电源部分的变压器出问题了?好像是功率不够一样,接手两台都是这样,会不会是通病,求高手指教.

网友:
断高压部分正常,就是高压部分由短路了

网友:
楼主那个问题好像是变压器的初级,也就是给PWM提供启动电压的那个小电容有问题,好像是22UF或者47UF的,50V的,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伙计们,看好了内容,我把高压断开后又从电源部分加了一个高压板,就不能开机,但是把电源板向高压的电开后用外接的高压电源就正常了,现在肯定是电源部分也有问题了,就想找出电源哪个地方出问题.原来的高压部分是有问题,可是现在已经断开不用了.

网友A:
先查300V是否正常,查IC供电  光耦   431

网友:
同意版主的意见先查300V是否正常,查IC供电  光耦   431 等元器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查300V是否正常,查IC供电  光耦   431

现在不接高压板指示灯也开始闪了,5V只有3V,12V只有10V,由大电容到开关管的电压在300多V到1000多伏间跳变,IC和光耦都换了,不会是IC和光耦刚换上的也是坏的吧,会不会是变压器的问题,这几天遇到了两台,会不会是通病.

检查0.39欧电阻,PWM旁边那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现在不接高压板指示灯也开始闪了,5V只有3V,12V只有10V,由大电容到开关管的电压在300多V到1000多伏间 ...

电阻上标的有吗?我只看到了一个0欧的小电阻和一个10欧的色环电阻,弄否说清楚是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上标的有吗?我只看到了一个0欧的小电阻和一个10欧的色环电阻,弄否说清楚是哪个.

要么上个板子图片看看,

网友:
大电容上应该300V以上电压应该是稳定的。把电源部分的电解全换了。不行直接换IC

网友:
背面有个zd904的稳压二极管拆了试试  我之前也遇到这样的情况结果就是背面那个稳压二极管坏掉了    说明下 拆掉不安也行

网友:
变压器很少坏

网友:
这个不好说 我有一块板子电源部分挨个换 后面的贴片也换了 还是不行 最后放弃了

网友:
高压两个4606芯片量了没有   这板子第一故障就是电容  就二就是4606  嘿嘿  HKC494的板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