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T 开机后按完F1,进系统后在关机不跑码!高手来!!

楼主(2012-04-12):
昂达N61GT  开机后按完F1,进系统后在关机不跑码必须放下电就可以正常跑码亮机了???求救啊!

网友(点评):
先查电池电压,再按照不跑吗维修!

网友:
刷了啊。可是没有用啊,求救啊

网友:
电源有没有换一个试试啊。

网友:
现在发现了一个问题,是纽扣电池是3V,装进座子里就变成2V,把这条线路上的电阻电容,都换过了,就是没有效果,故障依旧啊,

网友:
查CMOS 电路看看吧

网友:
电压拉低了,还是有跑电的地方吧?

网友:
楼主换个CPU嘛,我之前也遇到过U坏的

网友:
这个桥空焊可能大些

网友:
不插COMS跳线 电压正常吗。

网友:
桥出问题了,换桥,考桥都无用

网友:
修好啦告诉我 ,,,,

网友:
南桥换了吧

网友:
楼主不妨用热风枪吹下桥 看看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取下跳帽,测电池过一端电压是不是,3。3V  如果是 南桥挂地可性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