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BU3150代换

楼主(2012-04-12):
一个鑫谷电源开关管BU3150烧了,手头没有这个型号,不知道怎么代换,有J13007-2 可以吗?

网友:
13007的耐压不足,搞不好会炸机。
13007只有400V耐压,BU3150在800V到1100V左右。

感谢 我在找找吧

网友:
你可用13009代换

13009也只有400V耐压。

网友:
用c5027代换吧

C5027的耐压和负载电流都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