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方正二合一保护卡如何 做系统

楼主(2012-04-12):
有方正二合一保护卡,装系统没有反应,用U盘进不了PE,光盘也进不了PE。用光盘直接装好像也不行,每次开机都出现叫安装方正二合一,问问大家这是怎么回事,要怎么办,我在网上找了一下说在BIOS中的高级BIOS设置(第二项)中可以禁用,但没有找到这一项怎么办(现在进不了系统)。

网友:
开机时按快捷键进入保护卡的程序,好像是按“Ctrl” + “Enter” 或者是单按Home键

网友:
把保护卡卸了

网友:
要是熟练的话 把硬盘拆下来  挂到别的电脑上  进PE 用diskgenius重写主引导记录就可以了

网友:
不是硬盘的问题,我换一个硬盘也是一样,每次开机都出现叫安装方正保护卡或退出不安装,选退出不安装,屏的左上角就出现一个光标一直闪,就这样。

网友:
还请各位大侠讲讲这是什么原因如何卸载在百度找说在BIOS中设置但找不到说的那一项。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
二、三楼都说得不对,楼主是说开机时出现安装方正软件保护卡的界面,怎么也去不掉,也进不了系统。
进不了系统,稍微麻烦些。
建议:先换一个硬盘,在别的电脑GHOST一个通用XP系统后,直接关机,不要重启。把硬盘挂在该方正电脑里面,GHOST版XP会自动安装,随后进入XP系统。
然后,修改BIOS(它的保护卡做在BIOS里)。可以把软件保护卡给废(删除模块)了, 就不会出现这个界面了。

网友A:
刷BIOS去除方正硬盘保护卡
      一、 先进入WINXP,启动WinFlash,保存旧的BIOS(本人取名为fz.bin)。
WinFLASH是一个可以在WINDOWS上刷AWORD类型的BIOS(AMI的就不提了)。
     二、 进入“附件”中的DOS模式,用CBROM.exe查看BIOS信息。
键入命令:CBROM606 fz.bin /D (CBROM、BIOS文件、/D之间都要有空格)。
发现BIOS里面的ISA设备里M32D-FZ.BIN即为方正硬盘保护卡程式。
再执行
CBROM606 fz.bin /ISA RELEASE
提示剥离成功。再
CBROM606 BIOS文件 /D
后会发现已经没了那个ISA设备。其实还可以改启动LOGO,不过要小心点,刷失败了点不亮主板不要怪我噢。
启动WinFlash,更新BIOS,选择刚才CBROM分离M32D-FZ.BIN后的BIOS文件。重启后会发现那恼人的BIOS查找方正保护卡程式不见了,不用按ESC,直接进XP了。
       关机,换上原硬盘。开机,进BIOS,把第一启动设备设为光驱或U盘,保存退出。再把光驱放入,或把可启动到PE的U盘插入。选一个硬盘工具,改写MBR,再重启。
附件在下面:

网友:
我换了一块主板好了,确定不是硬盘保护,因为我在没换主板之前装过系统也将硬盘格了能够正常GOST,但GOST完了准备装的时候就进不了系统,当我换了一块主板的时候我没有再GOST时而是直接进系统,现在能直接进系统了出现的是上次我安装的系统正在安装。我想问有没有什么简单一点的办法(像在BIOS中设置禁用的方法)。

网友(点评):
bios里面禁用不了,如果能禁用那保护就没有用了,你可以按键盘的home键,输入密码后卸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去除方正硬盘保护卡
      一、 先进入WINXP,启动WinFlash,保存旧的BIOS(本人取名为fz.bin)。
...

好方法,够细致的。收藏学习了。

网友:
我的  已经弄了 吧保护卡直接卸载掉了   呵呵

网友:
8楼正解,方正的保护卡是在BIOS里的,要是想清除只能刷bios

网友:
不明白 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2014-08-12):
引用 网友A:
刷BIOS去除方正硬盘保护卡
      一、 先进入WINXP,启动WinFlash,保存旧的BIOS(本人取名为fz.bin)。
...

如何改写啊 ,我的主板就是AMI的,主板型号,RS78LQ-CM-V;1.0。

网友(2014-11-10):
引用 网友A:
刷BIOS去除方正硬盘保护卡
      一、 先进入WINXP,启动WinFlash,保存旧的BIOS(本人取名为fz.bin)。
...

老兄提供的BIOS升级包不错,弟弟借用了,谢谢。

网友(2014-12-16):
久思无解。借用8楼大侠的试一试。

网友:
刷bios后 可以完美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