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会慢慢减为0

楼主(2012-04-12):
ACER  AL1916W  A,不通电,测得12V为19V,5V为1.5V,测着测着,5V减为0了,12V从19V一点点减少,测下双二极管正常,再次通电的时候,12V。5V都正常了,装机,能亮了。

客户拿回去用了二天又返修了,电压还是和原来一样慢慢减少,直接换5V又二极管OK了,再把原来的二极管换回去,也OK,看来还是没找到真正的问题,不知从何下手,有谁遇到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
那个PWM供电的50v47uf的电容换下。

网友:
   明显故障有木有,   建议 查查回路。或负载

网友:
电容的性能不良也会出现这个现象的

网友:
这么快就沉了啊

网友:
个人觉得电容及光耦

网友:
换个高压板试一试,不行就换电源板上的电容。

网友:
关注一下,楼主搞好了给个答案!!!1

网友:
我看像电容,光偶的方向大。。。。

网友:
把300V,50V22UF的,及次极所有电容换了,用了二天,今天打来电话说机器又开不了了,晕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