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gc-m7复位信号时高时低

楼主(2012-04-12):
   i/o到南桥的复位信号 时高是低  就是2.5v或者3.3v这样的。。2.5v的时候全板无复位 3.3  全板正常

网友(点评):
这个你按照不跑吗来修就可以了,郁闷,又开始了要审核!!!!

网友:
南桥虚焊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看不懂楼主画的三极管,还有“脚”字打错了呢!

网友:
北桥 可能性较大             (空焊)

网友:
建议你用手压住后再试试是否正常

网友:
压北桥试试,或直接加焊北桥

网友:
换IO试式,IO有不稳定也会这样的

网友:
2.5V的时候有没有压桥试试?

网友:
桥空可能性大

网友:
l两个原件画的我都不认识,是电阻还是二极管吗?

网友:
从楼主的简图很容易看出出问题的那段电路是个信号线,而且信号只连接SB,I/O,和一个三极管,楼主既然已经换过I/O和三极管,那问题明显是出现在SB内部了。
复位信号是SB发出的,复位信号异常肯定是SB的复位控制器有问题或者不稳定。换掉南桥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