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 使用中拔掉适配器死机

楼主(2012-04-12):
请教一下,IBM R51当用电池或者插上适配器可以开机使用一切正常,如果在开机的情况下拔掉适配器,会死机,这是怎么回事啊?应该是切换电路除了问题,但具体是哪呢?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太坑爹了,没见过

网友:
你说是哪呢?你都说了切换电路了。。。开图纸查呗

网友:
这个机子 南桥容易虚汗 你压下南桥 试一下

网友:
查充电,电路

网友:
看看你的公共电压隔离电路,和充电电路,在没有拔适配器和拔下适配器时与正常板有什么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