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1S更换显卡后死机蓝屏 ATI显卡4330

楼主(2012-04-12):
HP4411S更换显卡后死机蓝屏 ATI显卡4330
有时候找半天游戏都没事, 有时一进系统就死机,
XP系统  W7  系统   全安装过,BIOS更新过,  驱动也都安装的是官方最新的驱动, 还是死机蓝屏,禁用显卡就没事了,显卡更换的是全新哦, 型号都是一样样的, 为什么会死机, 驱动吧, 全是官方上的,   找游戏也没问题,内存,硬盘都更换过,     XP蓝屏有是0X000000EA     W7 蓝屏后是2052

问题签名:
  问题事件名称:        BlueScreen
  OS 版本:        6.1.7600.2.0.0.256.1
  区域设置 ID:        2052

有关该问题的其他信息:
  BCCode:        d4
  BCP1:        935C4CC8
  BCP2:        00000002
  BCP3:        00000001
  BCP4:        83EB9C1E
  OS Version:        6_1_7600
  Service Pack:        0_0
  Product:        256_1

有助于描述该问题的文件:
  C:\Windows\Minidump\040812-32417-01.dmp
  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Temp\WER-37845-0.sysdata.xml

联机阅读隐私声明: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104288&clcid=0x0804

如果无法获取联机隐私声明,请脱机阅读我们的隐私声明:

网友:
把显卡 再加焊  下

网友:
是不是没做哟

网友:
应该不会吧 ,有时完游戏(打CF)一下午都没事,  有时不到几分钟就死了

网友:
这种不稳定的不好搞

网友:
换个新内存试试,有一根槽坏了,应该是,、再不行,换个CPU试试

网友:
把显卡禁用了就不死机蓝屏了,, 应该问题还在显卡上

网友:
非常的同意8楼的

网友:
蓝屏EA不还是显卡的问题吗

网友:
还是显卡没做好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没做好 没其他的解释了

网友: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还是 看看显卡周围有 没有缺件吧  还有焊一下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