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cel表格变成BAK文件

楼主(2012-04-12):
今天接到一个U盘。客户描述突然被成BAK文件,打不开了。百度了一下。说BAK文件直接改后缀就OK。但是改完还是打不开。此类型的情况要怎么恢复呢?

网友A:
有遇到过!从QQ发过来的文件系统自动会改源文件名的,怕有重复嘛!   你再重命名就好了。

网友:
在网上看了下BAK是备份文件。只要改后缀就OK。改了还是不行。从QQ发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遇到过!从QQ发过来的文件系统自动会改源文件名的,怕有重复嘛!   你再重命名就好了。

已经改了源文件的后缀还是不行。

网友:
可以的! 邮箱也可以!淘宝旺旺。都是可以的。可以传送文件的。。

网友:
用winhex打开看一下是不是excel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