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显示器

楼主(2012-04-12):
屏幕一开2秒 就黑了  请问大侠们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是暗屏?还是黑屏啊!

网友:
查下供电。。

网友A:
高压的问题,换高压条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的问题,换高压条就可以了

你就那么肯定是高压板问题?灯管也可以引起暗屏的啊!首先要测高压板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暗屏  多少能看见点

那就修背光啊!就不属于黑屏了。。。

网友:
高压板或灯管问题

网友:
就是这两个问题吧 没有别的了?

网友:
高压坏的比较多

网友:
电容,高压及灯管都会出现此类问题,先外接灯管试下,确认一下是不是灯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