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780跑EE南北桥都很热

楼主(2012-04-12):
南北桥都非常的烫请问会是什么问题,CPU 内存。电源都是好的。。

网友:
都是好的  你查查各个电路呀  正常的话查时钟 复位 PG等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供电都查下,还有电源很个看看,要特别注意是不是桥供电不良!

网友:
好的,我回去慢慢找一下!

网友:
应该是桥的供电的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