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30不充电求助

楼主(2012-04-12):
机器型号ACER 4530   版号LA-4182P  故障现象,单独用适配器使用一切正常, 电池和适配器同时使用,在充电2分钟左右,自动切换成电池供电,此时可调电源上电流为  0。00
在适配器切换成电池供电的时候  24751的21ACOFF脚变为3.3V的高电平    13脚的ACGOOD#适配器电压检测信号一直为低电平        各路ACIN即使在切换成电池的时候也为3.3V  CHGEN#变为3.3V  PQ10的控制级变为19V的高电平      24751和IO换过  BIOS刷过  电池换过  还是一样的  真心寻求帮助   遇上两个这样的机器了  无从下手……希望路过的老师们指点…………

网友:
看起来机器挺复杂的哦!

网友:
唉  发现没人回帖…………

网友:
楼主你看看是不是充电芯片的问题哦

网友:
楼主、你要插原装适配器,用可调电源ACER很多机都充不了电的,插电池肯定变为电池供电。

网友(点评):
你没看到‘单独用适配器使用一切正常, 电池和适配器同时使用,在充电2分钟左右,自动切换成电池供电’吗?

网友A:
想问一下你的适配器上还能看到电流,在那买的?

网友:
本人搞过这样的机器,一般都是换主板,因为是主板和电池起冲突造成断电的。

网友:
是个难题。从细节入手,自己查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你的适配器上还能看到电流,在那买的?

用适配器和可调是一样的   在可调上看的

网友:
仁宝
一般都喜欢用运算比较器做电池的检测   是不是LM393那东东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适配器和可调是一样的   在可调上看的

建议你另换个原装电源试一下。

网友:
换一下适配器试试

网友C:
检测适配器出问题了把

网友:
看一下比较器有没有问题,如果不是那看一下比较器的外围电路

网友:
    没碰到 过!   叫客户凑合用!

网友:
是不是适配器检测电路出了问题啊。

网友:
换块电池看看,有时电池内部坏了,也会造成的

网友:
换个原装的适配器试一下

网友D:
那就顺着13脚的线路查下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顺着13脚的线路查下去啊

13脚AC GOOD#    适配器检测正常后出此信号   低电平有效    低电平,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测适配器出问题了把
唉 ACIN 那一路没有发现问题…………杯具了……

网友:
13脚电路ACOFF电路看不到啊,先加焊一下PR58试下?换一个小一点的?

网友:
查查电池电压检测信号。

网友:
电池电压检测,电池温度检测都查查吧。

网友:
电池温度检测,电池电压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