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看看这个显示器是屏的原因毛病吗

楼主(2012-04-12):
高手们,看看这个显示器是屏的原因毛病吗.

我业余维修者,朋友拿来的时候,屏开机正常,3秒黑屏,  再开机正常,3秒又黑, 检查,灯管坏了, 换了一个灯管,好了,正常了, 准备装起来, 但是等装好时,开机,却发现,屏变成下面图上那样。 真是郁闷。。。

网友:
可能性很大,有可能是你装的时候不小心碰到屏电路了

网友:
找个通用板测下,如果一样那就只能说你在装的时候把屏电路搞坏了

勇气可嘉。屏风险太大。

网友:
杯具呀!换灯要注意啊

网友:
看看屏线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就当交学费了.

网友:
不要小看哪个换灯管.就算是修了几年机子的人也有不敢换的灯管.

网友:
换灯管经常会把屏电路弄坏的 表示以前在公司就拆过很多台显示器 基本被拆坏的

网友:
和我昨天遇到情况一样,你换灯管时肯定碰到屏电路了,这个显示器报废了,楼主慎重啊

网友:
早期的正屏上部很热,屏电路板和液晶的屏线老化,换灯管时容易搞坏,我一般是四灯改两灯的。

网友:
楼主的情况有点像没有程序那样,检查玻璃基板有没有碰坏,查屏电路软线,查屏线,查程序

网友:
换屏线试试啊

网友:
屏线擦擦,不行换根,再不行找个通用板试试。

网友:
屏线有可能会引起这样的故障

网友:
楼主装上屏的时候 测机子 还没问题呢    估计跟程序 和屏线有关系
   我以前看到过一个   但是人家没修
等待楼主出结果
楼主  你那个屏是不是开机时间长了  屏还会慢慢变白  最后是纯白  的
要是  屏就坏了

网友:
同情楼主,你把屏线路给搞坏了。我也被人同情过

网友:
楼主这个屏坏的机率大一些    都有黑线

网友:
屏y轴坏了 可能你装灯管时搞坏了

网友:
装时没有弄好把屏给弄坏了,换屏吧。

网友:
屏坏了,换灯管有风险哟

网友:
应该是换灯管的时候把屏搞坏了啊

网友:
屏线压断?

网友:
明显你把屏搞坏了吗 看看接口不行就没用 不用就不要浪费时间 屏报废了

网友:
是不是屏线插反了~!??有一次不小心就是这样的~1

网友:
别想了,屏被压坏了

网友:
屏排线重擦一下,如果还不行,考虑你的屏可能被你弄坏了

网友:
换灯管时千万要细心,屏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不小心把屏搞坏了

网友:
前几天我一同事,也有这样的情况,屏线也换过了,开机还是会白屏,,手动下屏幕就OK了,后来就不行了换了一个屏就OK了

网友:
屏线重插一下。要不就是屏电路给你换灯管时不小心搞断线了

网友:
换板点屏.就能确定了..多半是换灯管的时候 ..搞坏哪里了..

网友:
看下屏线好了吗?如果不是屏线,那屏应该是报废了

网友:
屏坏了,换灯的时候一定要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