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775CPU供电电压0.9v正常吗?

楼主(2012-04-13):
(无正文)

网友(点评):
不跑码除了要测供电,时钟,复位,总线,BIOS,都要测的!先排除U不兼容问题!

网友:
这块主板时钟,复位,显示都是集成在桥里的,而且只有一个桥。查了一下PCIE插槽复位和时钟没有电压,PCI复位有3.3V电压,时钟有0.9V,CPU到桥的阻值一致,内存到桥的阻值一致,PCI和PCIE都查过,都正常,请问一下大家是不是桥挂了?

网友:
先加焊一下桥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