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21用电池可以开,用适配器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2-04-13):
型号:HP4321   板号:SX6
故障:用电池可以开,用适配器不开机维修
分析:适配器检测电路,保护隔离电路
维修:
       1,此机已拿过两家店维修过,换过充电管理芯片PU2 BQ24740,故障依旧.
       2,分析问题可能出在适配器检测电路,打开图纸查看,适配器检测信号ADP_ID经PR60接PQ13,此信号经PR31,PR69,PR71电阻串联分压,产生ADP_ID_ADC信号,此信号与+2VREF作比较,经比较器PU26A LM393,产生ADP_DET#,ADP_DET#接EC的92脚。
      3,上电实测ADP_ID没有电压,不正常,测ADP_ID对地二百多的阻值,主板上的PD35是一Clamp-Diode,起保护作用,但主板上的PD35看起来像一电容,吹下PD35,测ADP_ID对地阻值很大,再测拆下来的PD35,正反阻值二百多,索性不装PD35,开机试机,竟然开机点亮!

网友:
我就是缺少这方面的资料,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
请问楼主LM393 1脚出来的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
就这么个问题,还两家店修过的,哎,现在这世道。维修不好混呀

网友:
你好狠啊,把PD35能用是肯定能用,不过经不起大的电流,如果电流过大后极就会有连锁反应。到时候再让客户拿过来的时候就可以多收点了!

网友(2012-05-18):
其实楼主算好的,哈哈

网友(2012-04-14):
PD35这样的元件还真没见过,可控硅和这个差不多,而且主板上的元件看起来就是一电容!个人认为去掉没什么大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LM393 1脚出来的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ADP_DET#低电平有效

网友:
PD35有点像是肖特基钳位二极管,起保护作用,如果拆掉不用电流过大的时候可能会坏别的地方

网友:
如果能找到,还是找一个一样的上去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LM393 1脚出来的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2大于3自然1出低.

网友:
老大你的点位图和图纸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
因为PD35的坏。使ADP_ID接地吗。

网友:
此本的适配器中心针的电压也是18V多,我还以为有问题,拿另外一个一测,同样也是18V.

网友:
PD35起什么作用呀

网友:
唠叨一下,适配器不能开机,关充电芯片毛事啊!这些一修哥真能折腾
话说楼主不装稳压二极管,要是出问题了就悲剧了。

网友:
看懂了.希望下次有机会遇到这样的好事.

网友:
你确定不装这个没问题嘛

网友:
关键是没这配件换呀,再说,这么多天没返.返了再说.

网友:
今天中午还在说没返修,晚上就拿过来,真是郁闷呀,不回复多好.待机有点跳变,谁有此板的料板呀

网友:
检测了一下VIN对地了,PD2击穿了.看来PD35不能取消,时间久了会出问题

网友:
击穿了。保护隔离的问题。

网友(2012-05-21):
这个电源检测信号还真繁琐,ADP_DET#是不是相当于ACIN了?

网友:
今天又返修了,郁闷了,PD2又击穿了,看来PD35至关重要,关键的问题是这个元件那里有卖,或者装一稳压管,又或者怎么改电路,让其稳定?

网友:
我也修到过一台一模一样的问题 一模一样的修法 而且也是找过 其他店没有修好的HP4321 哈哈 太巧了

网友:
楼上的怎么处理PD35这个元件,没有返修吗?

网友(2012-07-07):
O(∩_∩)O哈哈~,还是不能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