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待机0.02 触发微微上扬又掉到0.02

楼主(2012-04-13):
IBM A21的老机器, 待机0.02,3 5  正常。 触发后,微微上扬又掉到0.02。测VCC3M VCC5M 电感  CPU供电电感 没发现短路.哪位兄弟给小弟指点一下,该往哪里下手?在群里搜索一下,很多ADP3421 和ADP3410 换后好了,请问怎么判断二芯片损坏呢?

补充内容 (2012-4-15 17:34):
由欠压掉电思路:用电压表查vcc3b VCC5B  VCC3A  VCCCPU1R5  VCCVIDEO 都有跳动,而vcc3p5p 和VBL16 这两个电压没动静。用电压表查ADP3421和ADP3410 的开启信号SD脚,也有跳动,但是没有VCCCPUCORE.还得查哪些电压?

补充内容 (2012-4-16 16:40):
没人顶,自己干。继续查VCC3RSM  VCC3AUX. (VCC3P5P  和VBL16 是给屏的)

补充内容 (2012-4-16 18:28):
查VCC3RSM有跳动、VCC3AUX 有3.3v待机电压

补充内容 (2012-4-16 18:58):
去掉B_ON后,电流能约上到0.4A,不再掉电。而B_ON去了下列地方:1、ADP3421组合 2、MAX1714(VCCCPU1R5) 3、TB6807AF(5B_ON 3B_ON) 4、开启MICVCC

补充内容 (2012-4-17 06:47):
挑开ADP3421的16PIN(VGA)仍然掉电。去掉Q25直接短接vcc3m和VCC3B  vcc3a和VCC3M  待机电流为0.1A

补充内容 (2012-4-17 07:49):
直接短接vcc5m和vcc5b,仍然掉电

补充内容 (2012-4-18 16:26):
今天终于收到了芯片,换上后,电源指示灯亮风扇转动,但是电流在0.4和0.8之间摆动。芯片明显是翻新的,收到的时候有一个脚已经弯了矫正后才装上的,且针脚发乌不发亮,不容易上锡。

补充内容 (2012-4-18 16:27):
ADP3421  11PIN  13PIN 正常输出2.8V  ,坏的输出3.3V

补充内容 (2012-4-19 09:06):
12号收到机器,13号定芯片,18号收到芯片。耗时太长了,不知道客户还是否愿意继续发芯片维修。郁闷,查不出别的什么问题,估计还是芯片不良造成的。

补充内容 (2012-4-19 09:21):
测CPU供电芯片的SD脚在按开机键瞬间有高电平,但维持不住,说明故障可能

是ADP3421本身损坏造成。

补充内容 (2012-4-19 09:24):
超详细的拆机过程 http://wenku.baidu.com/view/2277e71655270722192ef771.html

补充内容 (2012-4-19 09:47):
换了ADP3421后触发瞬间大电流然后又回到04和0.8间摆动,触发瞬间的大电流是不是电感短路造成的呢?电感短路造成感抗不足,感抗不足 瞬间电流大,感抗不足储能滤波效果不好,造成电流跳动?

补充内容 (2012-4-19 09:48):
上面是看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24678-1-1.html    帖子后的感想

补充内容 (2012-4-23 10:20):
19号又从基地发几个芯片,装上后发现11、13脚电压为3.3V,以为芯片又是坏的,触发结果电流上去了,说明ADP3421是好的。但是很快出现大电流,再触发又掉电,心又凉了。还有一个芯片再换上,但是不敢再触发了,查吧。

补充内容 (2012-4-23 10:24):
换换场管,场管取下结果发现有一个场管DS正反向都是200多。不正常呀!把不正常的管子去掉,再触发上电了,不短了。心里那个幸福呀,12号一直到22号,修的那个辛苦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呀!

补充内容 (2012-4-23 10:30):
这里里面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插曲,换场管的时候从旧板上拆下两个场管装上,结果插电大短,CPU供电上管相连的保险都爆了。晕,当时就傻了。我这菜鸟,这可是搞不了的。后来查查这两个场管的PDF,结果发现是P管,晕!

网友:
怎么没人顶顶呢?自己顶一下。期待期待呀

网友:
测按开机键时哪个电感的电压没有出来,然后再去检查相应的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从而进一步判断是哪个供电芯片坏了,再更换!

网友:
感觉应该是欠压保护,怎么高手都很忙呀?祝大家生意发财了!

网友:
这俩芯片又不贵  直接换吧。

网友:
ADP3421的13PIN应该是1.5V的呀,我的怎么是3.5V呀?这样Q18是不能导通的呀,Q18不导通,VCCCPU2R5 和VCC3B 都不能产生了吧?这是不是掉电的原因呢?

网友:
传的图片不清楚,上传分图纸

IBM A21M(2628).pdf

网友A:
转换电压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换电压不正常

能明示吗兄弟?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由欠压掉电思路:用电压表查vcc3b VCC5B  VCC3A  VCCCPU1R5  VCCVIDEO 都有跳动,而vcc3p5p 和VBL16 这两个电压没动静。用电压表查ADP3421和ADP3410 的开启信号SD脚,也有跳动,但是没有VCCCPUCORE.还得查哪些电压,小弟不知道上电时序,到此没思路了,还望兄弟们给以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超详细 的拆机过程

网友:
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