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换电容故障!急!急!急!

楼主(2012-04-13):
不知品牌主板型号:K8T89-A7,开开机正常,但CPU旁边供电电容两个鼓包(3.V 3300UF),更换后故障出现,主板接电风扇就转,一长两短报警,重新挺拔内存无效,更换好用的新内存、新显卡无效,故障依旧,求哪位大神指点一下。
cpu
显卡
一长两短

网友:
换个CPU试下撒

网友:
把电容换回去,再试试,或是看看那主板的线是不是焊断了~~~~~~~~~~

网友:
没换之前能正常开机不

网友:
换上去的电容是否有短路

网友:
换的电容短路了吧,看看是否有断线

网友:
一长两短报警 这一般是显卡报警 换电容要注意 正负极和不能搞断线 耐压容量可大点不能小

网友:
同意7楼观点,是不是装主板的时间显卡没有装好?

网友:
滤波对不。。看看。我以前换的也不行

网友:
我从没没换到过CPU滤波的3V 3300UF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