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E40 30分钟掉电问题

楼主(2012-04-13):
如题..掉电  个人觉得应该是温度问题, 但论坛有人说是BIOS问题。  我迷惑了   .我用风枪试了铜管.貌似铜管也没坏。还能导热。   等他冷却了  我开机用鲁大师压力测 3-5分钟就掉   真是郁闷。     谁能给我个解答不   还有就是 昨天系统都装不完 ,就掉    我打开后盖 拿着风扇对着吹才装完的  我现在把风扇改常转了  希望能救救那本子

补充内容 (2012-4-18 09:24):
各位兄弟们  我的这破机器 问题出来了 确实是铜管问题 - -(还有杯具的事 ,用原来的铜管是CPU和显卡温度都高,买回来后 显卡温度解决了,CPU温度还是不行,还是怀疑铜管,又换了一个,换了之后就都好了)真是折腾人

网友A:
那你刷个bios试下啊,E40一般不开机多少bios问题

网友:
鲁大师测的温度多少撒,高不高啊,这个机器本来就很烫的,新机都有可能8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刷个bios试下啊,E40一般不开机多少bios问题

  我这没编程器  我想确定问题在去弄  所以来求助大家

网友:
现在新电脑很多BIOS都集成开机了

网友:
这个应该跟BIOS 没关系吧 。  看下是不是主板有电压不稳定啊

网友B:
90多不掉电那出了鬼了,显卡90多还是CPU

网友:
我在想BIOS 是参与开机  但也不至于导致它温度 异常吧?  你们觉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90多不掉电那出了鬼了,显卡90多还是CPU

我知道会掉  但是铜管导热也还可以啊    散热工作也做好了     我听客户说 联想叫他去换板  说是显卡坏了才导致的  没得救了  莫非他们早就知道 这个有问题  而且还是不救之症

网友C:
跟BIOS应该无关。就是显卡垃圾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BIOS应该无关。就是显卡垃圾导致。

那还有得救么?  我在想要是我买来新的铜管 还是不行  我不就杯具了    换显卡有救么

网友B:
就显卡坏了而已嘛,他不坏你怎么赚钱呢??你要感谢联想,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显卡坏了而已嘛,他不坏你怎么赚钱呢??你要感谢联想,哈哈

但前提是我要把它弄好啊   刚刚看了下散热片  价格吓死我了     对了 我改常转还是不行  一开压力测试 1分钟就掉   不开任何东西 也就40-50度左右

网友D:
要不你从坐下看看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要不你从坐下看看喽

???   本人愚钝  没看明白  你是叫我换显卡么?

网友F:
不排除BIOS出了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不排除BIOS出了问题

为什么  能给个解释么?

网友:
什么配置啊 ,没建国着问题

网友G:
本人曾经碰到一个E40,做系统不到一半自动掉电重启,有时开机不显示。。。。后来也不知怎么的做上系统了,然后有时候开机需要点下F9才能进系统。。。。。至今无解。。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本人曾经碰到一个E40,做系统不到一半自动掉电重启,有时开机不显示。。。。后来也不知怎么的做上系统了,然 ...

我昨天是 拿着风扇 对着吹 才装上系统的

网友:
NND  那散热片和主板都暴贵   杯具了 昨天那客户说联想跟他说换主板900-1000  我觉得他在忽悠我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  能给个解释么?

这个BIOS坏的话   我给不了解释   只能凭经验来解释

网友H:
不排除导热铜管老化,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BIOS坏的话   我给不了解释   只能凭经验来解释

恩 还是挺谢谢你的     那你的意思遇过这种问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排除导热铜管老化,

确实啊   主板.散热片选哪个了

网友:
有人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   本人愚钝  没看明白  你是叫我换显卡么?

呵呵,恩,试试重做下

网友I:
E40机器我这有两台一样的现象  都是自动重启  不是系统硬盘的问题  CPU和内存也换了  现在准备查电池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I:
E40机器我这有两台一样的现象  都是自动重启  不是系统硬盘的问题  CPU和内存也换了  现在准备查电池供电

  我的貌似温度问题   你的什么状况? 你怀疑电池?  不上电池了

网友(点评):
好像跟电池有关,,可以试着把电池扣下来装系统。。。。

网友:
等高手来解答。

网友:
  最新 情况  我现在拿他的自己硬盘装好系统 (之前硬盘拿走)  开启压力测试  CPU温度:95   显卡:105  但他不断电了额
    之前 只要到了90多 就断     越搞越奇怪

网友(点评):
楼住你这肯定不行呀,就算不掉电也只能用几天估计就OVER了

网友J:
吧温度控制好,就好了,解决高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吧温度控制好,就好了,解决高温吧!

硅脂?  铜片?  常转?  都做了 我还拿着风扇对着吹(有点点效果)   但还是会 啪的一声 掉了

网友:
90多度,不掉电才怪,也许就是显卡本体有问题,发热超重了

网友:
要是风扇和铜管没问题的话,估计显卡或者CPU座子脱焊了

网友:
都能进系统。。那里温度高修那里。。摸摸导热管子。是不是过热。看会不会传热。。如果过热量电压。。。如果都正常 。。换显卡。。。。很可能是你没压好铜片。。或者导热管 。热导不到风扇口了。。风扇吹的风 热不。。。。。。

网友:
。。。手上也有一台神舟不定时掉电纠结呢

网友:
这个问题表示看着压力都大。。。

网友:
可能是其他地方问题吧

网友:
90度能不掉电吗!!!!???

网友:
这机子有点华硕X81,X82的味道。

网友:
不排除BIOS问题 你先换个CPU 试试  不行就是显卡坏了

网友:
我手里也有这块E40 ,开始是进水的,把他修起后,每30分钟准时掉电。掉电后还可以开机。 跑3D时还是30分钟掉电,,BIOS都刷过。CPU,内存 都换过  ,,就是不行,郁闷中

网友:
不就是温度问题嘛  还说那么久呢  吧温度搞好了不就行了吗

网友:
如果确定散热没有问题   那座显卡吧

网友:
看了这么多人的回复,请问LZ有什么收获吗?
板子是修出来的,不是问着等出来的...

网友:
我认为应该先软件后硬件,刷新EC 和系统 BIOS文件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0000-1-1.html  这两个 再看其它问题

网友:
应该是散热铜管的问题   我们店里现在预定了一批铜管,这个机器坏的特别多

网友:
芯片没贴在导热管上,垫铜片。热保护了

网友:
可能是显卡热稳定性不好,或者有供电偏高的,可以先测量一下供电,若供电正常可更换新显卡

网友:
你散热处理好了吗。开机的时候多少度,

网友:
各位兄弟们  我的这破机器 问题出来了 确实是铜管问题 - -(还有杯具的事 ,用原来的铜管是CPU和显卡温度都高,买回来后 显卡温度解决了,CPU温度还是不行,还是怀疑铜管,又换了一个,换了之后就都好了)真是折腾人

网友:
我也有太这样的机器  故障类似   1个小时候掉电

网友:
散热也处理了   怀疑是显卡问题   联想这垃圾机器  显卡是个大问题

网友:
bios  一般不会导致  1个小时候掉电

网友:
这个机器通病很多,散热管问题多,我也换个好了的,还有就是充电问题,进系统看图标在冲电,实际电流表还是0。2电流  两个管子也换过了,8731也换了, 这个一般什么问题,高手出来解答一下

网友:
上次有个客户的机器也是这样掉电,以为显卡问题,要他过来修显卡,结果机器拿过来,开机一会儿散热管烫得不行就掉电,没散热管更换,又不确定百分百是散热管问题,就让客户自己去订了。看来这种容易坏的东西倒是可以准备一些,以备不时之需啊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E40跟你的问题差不多,也是开机30分钟掉电 不上硬盘也是30分左右掉,BIOS刷了也不行,求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