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21s开机一个小时左右 关机 温度70多度。。。

楼主(2012-04-13):
风扇正常啊    硅胶新摸得  这个怎么办啊  灰也不大 。。。   这个风扇是三个阵脚的
改常转能好使吗  这个怎么改。。  谢谢各位大大。。。

网友:
amd的吗?amd的就是热

网友:
按理说 七十多度 不能灭火啊

网友:
改长转简单 找一个开机后有电压3.3v 5v都可以 把风扇上原电压脚断开,把找到的电压接在风扇电压脚上就可以,建议把关机的问题找到不要破坏电路

网友:
在usb上拉个3.3v就行了

网友:
把风扇的供电 接个USB 或光驱的5V 就考验啊

网友:
严重鄙视改长转,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是什么CPU  改很简单啊  把中间温控线去掉  正负极找出后  直接接到USB上的5V,地随便哪里找都可以的

网友:
会不会是铜条

网友:
也有可能是CPU有问题呢

网友:
建议你换一个CPU试试

网友:
改常转吧 这个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