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本换屏插上适配器就黑屏用电池可以

楼主(2012-04-13):
昨天收到一个上网本EMACHINES屏坏了。要换屏可是换得屏以后插上适配器就黑屏了,拔掉适配器用电池就可以了。 第二天我又换回坏屏上去插上适配器可以显示了,那就排除适配器问题了。然后我就换回好的屏上去还是一样的,可是风扇又不转了。 那位有遇到过这样的事呢? 请问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
那屏不是坏的吧,风扇之前好的吗、

网友:
屏不配,是不是LED的屏

网友:
可能屏有问题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平不对吧,在换个事实

网友:
是LED屏
LED屏型号一样接口会不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