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有时能进系统有时不能,什么问题?

楼主(2012-04-13):
客户送来一台海尔爱7D笔记本电脑,希捷 500硬盘,现象是:有时进系统时到读硬盘时自动关机,有时会提示修复,修复好了后,过一半天,开机有提示修复,请问是硬盘问题吗?
在线等

网友:
你换个硬盘试试不就好了

网友:
不进系统是死机 还是蓝屏  还是不引导呢

网友:
硬盘有坏道。。。。

网友:
时好时坏,我也不清楚了都。

网友:
那你换个硬盘看下啊 。 看下是不是希捷的 固件们硬盘啊

网友:
手边没有硬盘啊,呵呵

网友:
可能硬盘分区表问题吧  你把硬盘重新格式化分区看看  不行就硬盘本身坏了

网友:
会不会是主板问题?

网友:
系统问题吧,做个系统试试看。。。。

网友:
桥,IO都是怀疑对象

网友:
换个硬盘做个系统试试

网友:
听大家的,我现在就准备格式化硬盘,重做个系统试试

网友:
MHDD检测过了,硬盘好好的

网友:
加焊一哈南桥看看

网友:
测下坏道吧,在说

网友:
检测坏道  重做系统 充值南桥

网友:
遇到过有时进系统有时不进系统焊北桥好了

网友:
系统问题...

网友:
把硬盘摘了,进U盘PE系统一切正常,那就说明是硬盘的故障,排除法吧

网友:
测下硬盘撒

网友:
换系统,换硬盘,供电,耦合电容...

网友:
换硬盘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