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常见故障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2-04-13):
在Windows的系统下,当系统发生一些故障的时候,我们就会用一些常见补救的措施来修复系统,在Linux系统下也有一些比较常用的解决常见故障的措施,使用起来也是比较方便的。

  首先我们要建立一个急救盘组,包括准备好bootdisk和rootdisk两张软盘,它可以提供一个独立的启动和运行完整的Linux系统的支持。如果你是一个系统管理员的话,那么这肯定是你必不可少的日常维护工具。急救盘组的第一张盘存放了Linux系统可启动的内核程序系统,急救盘组中的第二张盘上则有一个完整的Linux系统,其中包括“root”文件系统。
  使用急救盘组维护系统,操作起来是比较简单的。在启动系统的时候,需要用这两张盘来启动系统,这样可以进入急救模式,这时我们使用的是“root”账户。但是我们为了能访问硬盘上已有的文件,就需要手工安装硬盘的文件系统。现在系统的根目录指的是急救盘上的根目录。为了能够访问硬盘文件系统中的文件,就必须先把文件安装到自己规定的某个目录下。这样,如果将硬盘上文件系统安装在/mnt目录下,则硬盘上原来的/etc/passwd文件的路径就是/mnt/etc/passwd。例如,用下面的命令可在/mnt目录中安装/dev/hda2盘上的ext2fs类型的Linux文件系统: # monut -t ext2/dev/hda2/mnt。

  我们最经常犯的错误,可能就是不小心删除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文件,而且已经不能直接恢复了。但是,急救盘组里有相应的文件,我们就可以将这个文件从急救盘组中找到并且复制到硬盘上。例如,如果删除了文件/bin/login,此时系统将无法正常进入到登录界面,我们就可以先用急救盘组启动系统,并将硬盘文件系统安装到/mnt目录下,然后使用下述命令:

  #cp -a /bin/login /mnt/bin

  其中“-a”选项是用来告诉“cp”在拷贝文件时保持文件的访问权限。当然如果被删除的基本文件不在急救盘组中,也就不能用这种方法了。但是如果以前做过该系统备份的话,那么就可以用以前的备份来恢复了。

  文件系统被破坏也是比较常见的,如果使用的是“ext2fs”类型的文件系统,我们就可从软盘运行“e2fsck”命令来修复被损坏的文件系统。对于其他类型的文件系统,可以使用相应的“fsck”命令。文件系统被破坏的常见原因是文件系统的"头部"( 也就是“超级块”)损坏,它包含了文件系统的状态、尺寸和空闲磁盘块等信息。如果损坏了一个文件系统的“头部”,那么系统可能会完全不识别该文件系统,这样也就不能安装它了,即使采用“e2fsck”命令也不能处理这个问题。不过,“ext2fs”类型的文件系统将“超级块”的内容进行了备份,并存放于驱动程序的块组(block group)边界。可以用如下的命令告诉“e2fsck”使用超级块的备份:

  # e2fsck -b 8193 <partition>

  其中“

  如果不小心将系统函数库文件破坏了,或者破坏了/lib目录下符号链接,那么将导致依赖这些库的命令无法正常执行。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用急救盘组重新启动系统,在/mnt目录中安装硬盘文件系统,然后修复/mnt/lib目录下的库。

  如果超级用户将密码忘记,就无法进入系统,也无法管理和使用系统,用急救盘组就可以解决问题。如果可能是密码被黑客修改了,造成了系统管理员无法正常进入系统,也就是说,Linux系统完全失去了控制,因此应尽快重新获得系统的控制权。一般的解决方法就是格式化硬盘来重新安装系统,但这有点儿小题大作了。准备好bootdisk和rootdisk两张软盘,从软驱启动,启动到“root”盘并出现“shell”提示符。将Linux根目录分区“mount”至/mnt目录,比如你的Linux在硬盘第一分区,就在命令行中输入mount /dev/hda1 /mnt,然后进入mnt目录,将其中的etc/passwd文件改名,输入mv /mnt/etc/passwd /mnt/etc/passwd.bak就可以了;接着使用命令cp /etc/passwd /mnt/etc/passwd将软盘上的/etc/passwd文件复制到硬盘中的“etc”目录下,这样重新由硬盘启动,登录时就不会询问超级密码;最后使用mv/etc/passwd.bak passwd命令将passwd文件改回,再运行passwd命令重新设定密码就可以了。系统管理员应该不定期地修改密码,防止长期使用一个号码,而被他人盗用。

  在个人计算机使用Linux系统时,通常都是Linux和MS Windows 9x或MS Windows NT等并存的。由于安装了其他的操作系统,经常会导致原有的Linux系统不能正常启动。这主要是因为,这些操作系统默认为计算机中没有其他的操作系统,因而改写了硬盘的主引导记录(MBR),冲掉了Linux的LiLo系统引导程序。

  如果有急救盘组,当然很简单,可以用第一张启动盘启动硬盘的Linux系统,重新运行LiLo命令,就可以将LiLo系统引导程序写回硬盘的主引导记录,重新启动机器即可。但是如果没有制作系统启动盘,没有急救盘组如何恢复硬盘上的Linux系统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知道Linux系统在硬盘上的确切安装分区,且有loadlin程序,就可以重新返回Linux系统。 loadlin程序是在DOS下运行的程序,运行它可以从DOS下直接启动Linux系统。在 Red Hat Linux 6.0光盘的 DOSutil/目录下就有这个程序。除此之外,还需要一个 Linux启动内核的映像文件。在 Red Hat linux 6.0光盘的 images/目录下有这个文件--vmlinuz。 例如,在Windows 98系统下,进入DOS的单用户模式,然后运行下述的loadlin命令,即可重新进入Linux系统:

  loadlin vmlinuz root=/dev/hda8

  其中“/dev/hda8”是Linux系统的“root”文件系统所在的硬盘分区位置。命令执行后,就引导Linux系统用“root”登录后,运行LiLo命令,则可以重新将LiLo装入MBR,至此就可以回到以前多操作系统并存使用的状态了。

  也许你不是一个系统管理员,但是随着个人计算机配置的日益提高,在自己的计算机上安装Linux系统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了。假设我们的计算机上同时装有Windows和Linux两个操作系统,应该如何启动Linux呢?是否每次都需要重启计算机,通过LiLo引导?其实如果我们在DOS下,有一种简单快速启动Linux的方法,那就是Load Linux。“loadlin.exe”是在DOS下的可执行程序,它可以在纯DOS环境下迅速启动Linux,而且无需重启计算机,通常我们可以在光盘的/kernels目录下找到这个程序。如果不知这个程序被放置于安装盘的何处,可以使用“find -name loadlin*”命令来寻找。找到之后将其复制到DOS分区中,同时还需要复制一份你所使用的Linux内核文件。可以通过Windows直接从光盘复制,也可在Linux环境下使用mcopy命令将文件copy到DOS分区;接着再编写一个Linux.bat的批处理文件,文件内容如下:

  c:loadlin c:vmlinuz root=/dev/hda1 ro

  其中我们假设loadlin.exe和vmlinuz这两个内核文件都在c盘根目录,而root为Linux根设备,而且Linux处于硬盘第一分区,所以设备名为/dev/hda1,ro意为readonly。以后在DOS下要启动Linux时,运行Linux.bat就可以了。这样启动Linux快速高效,大大减少了系统自检时等待的时间。

  如果我们在Xwindows状态下运行Linux时,由于硬件本身的问题或者自己操作上的不当,有时侯可能会导致系统突然失去响应,也就是我们常见到的一种死机现象,其实此时系统并没有死机。我们可以用两个常用的方法来消除这种现象:第一,用键盘上的复合键Ctrl+Alt+Backspace来关闭当前正在运行的任务;第二,首先按住键盘上的Ctrl+Alt+F2复合键,让系统切换到另一个操作台,然后登录到系统,再执行#ps -ax|grep startx命令,这将会列出你的Xserver的进程标识(PID),接着在命令行中输入如下命令就能消除Xwindows下的死机现象:#kill -9 PID_Number,最后通过Alt+F1复合键返回原来的平台。

  常见的错误及解决办法还有很多,在这里只是提及了一部分,如果大家还有需要补充的或是本文中有需要纠正的地方欢迎提出,让我们一起提高。
长春汽修学校18.peixun360.com/ 成都电脑维修培训学校cdxcnote.soxsok.com/ 烟台挖掘机培训学校856.peixun360.com/青岛挖掘机培训529.peixun360.com/咸阳挖掘机培训963.peixun360.com/ 哈尔滨化妆学校16.peixun360.com/青岛化妆学校227.peixun360.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