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c7,求解啊。

楼主(2012-04-13):
华硕给方正代工的主板,刚开始还可以进系统的。没进桌面之前键盘可以用,进了桌面键盘就用不了,反复重起之后,主板就跑c7定住了。帮忙解释下啊。怎么维修啊,键盘跳线有5V。

网友(点评):
键鼠问题,从键盘口开始,到I/0,到南桥

网友:
键鼠电路问题

网友A:
看看键鼠接口4个贴片电容都有没有5V,更换IO

网友:
恩恩就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键鼠接口4个贴片电容都有没有5V,更换IO

兄弟,如果没有5V,是不是换IO,如果有5V接下来怎么办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弟,如果没有5V,是不是换IO,如果有5V接下来怎么办呀。

那几根线是通过一个排阻直接进IO的,排除了阻值增大或者滤波电容拉低电压的话,直接换了IO,不然刷个BIOS,余下我也没招了

网友(点评):
余下丢了,换板,换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几根线是通过一个排阻直接进IO的,排除了阻值增大或者滤波电容拉低电压的话,直接换了IO,不然刷个BIOS ...

却是像你所说的那样,从P口过来经过黄色像排阻的零件,然后在经过四个电容没然后在经过排阻,然后很清晰的看到线路走到IO,我刚才量了下电压,四个电容有两个5v,两个没有。那我先换下IO,感谢!

网友B:
换了IO,还是一个样,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了IO,还是一个样,哎。

怎么你不会换排阻???

网友:
个人认为CPU座虚的可能不小!

网友D:
排阻电容也换了看啊!

网友:
有可能是旁边的4哥排容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你不会换排阻???

它是从跳线过来5vSB,然后经过一个排阻,排阻第二个是时钟信号(看点位图得知),我从好板子上量是5v,但是这个就没有。兄弟,论坛有这个点位图,帮我研究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排阻电容也换了看啊!

从5V跳线过来,经过两个排阻,排阻中间的第二个是时钟,相连第二个排阻和第二个排阻的第二个。正常是5V,但是这个就没有,然后相连4个排容,不会是排容拉没了吧?可能性很小呀,它还要经过一个排阻才到排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5V跳线过来,经过两个排阻,排阻中间的第二个是时钟,相连第二个排阻和第二个排阻的第二个。正常是5V,但 ...

你都不动手的,怎么帮你????叫你换排阻了,不行电容也拆了

网友:
是的,先把该换的换了再说,电容漏电不稳定也有可能

网友:
前天遇到同样问题 七彩虹的   键鼠电路解决  不行换IO

网友:
同样问题 七彩虹的   键鼠电路解决  不行换IO

网友:
IO问题比较大

网友:
我修到一片kb不行。是cpu坐引起

网友:
我觉得吧,键鼠问题搞一下键鼠电路和IO就行了,再搞到别的问题,所花时间就不划算了。。。练练倒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