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维修

楼主(2012-04-13):
一块七彩红显卡循环跑45,c1跑了几下又过了但是不亮,gpu植过球了,不知道什么问题了,望高手赐教

网友:
确定是显卡问题后,插一个pci的显卡,用软件测试看看能不能发现显卡型号。

网友:
用什么软件啊

网友:
有掉件了,不要一上来就BGA,

网友:
看了一下没有发现掉件郁闷了,高手在哪里啊

网友:
卡上有8颗显存,会是显存的问题不会啊

网友:
你确定是不是显卡坏了,不一定显卡坏了就去做BGA啊,你有没有查下显卡上的供电啊?

网友:
核心供电和显存供电正常不,

网友:
七彩虹的板卡,很多是PCB有问题的!打下金手指看,修好过不少PCB不良的!

网友:
嘻嘻,显存挂了就不能开机

网友:
GPU挂了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