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除Linux下的ADSL拨号故障

楼主(2012-04-13):
相信多数朋友都是在Windows环境下进行ADSL拨号上网,在这种环境下遇到无法拨号上网故障现象时,只要根据故障现象到网上搜索一下,就能很方便地找到故障应对办法。可是,也有一些朋友为了工作需要,往往需要在Linux环境下进行ADSL拨号上网,当在这种拨号环境下遇到故障现象时,相信多数人都会一筹莫展。    事实上,在排除Linux环境下的ADSL拨号故障时,我们仍然有章可循。这不,当我们在Linux环境下不幸遭遇ADSL拨号上网故障时,可以尝试按下面的方法进行逐一排查,相信一定能够快速有效地将故障解决掉!
在遇到ADSL拨号故障时,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及时升级PPPOE拨号程序,让其工作在最新版本状态下,因为在新版本拨号程序作用下,ADSL拨号上网的速度以及稳定性都能得到保障。
一般来说,Linux环境下的PPPOE拨号程序版本应该高于3.5-1,要是我们发现当前使用的拨号程序版本低于该版本时,我们可以到网上下载获得最新版本的PPPOE拨号程序,假设新版本的PPPOE拨号程序名为rp-ppoe-3.5-3.i386.rpm,那么我们可以在Linux环境下的命令行中执行字符串命令“rpm Uvh rp-ppoe-3.5-3.i386.rpm”,这样一来Linux环境下的PPPOE拨号程序就能被升级到最新版本状态下了。
考虑到ADSL设备往往和网卡设备直接相连,在直接拨号上网之前,我们往往会通过PPPOE拨号程序创建一个以太网上的点对点通信链接,该链接就是我们平常提到的PPP链接。所以,当我们确认PPPOE拨号程序处于最新版本状态时,ADSL拨号上网要是仍然出现故障的话,那我们就应该认真检查一下PPP链接是否正常。
在检查PPP链接是否正常时,我们可以先在Linux环境下的命令行中执行一下“ifconfig -a”字符串命令,通过该命令我们能够发现本地工作站的网络连接接口是否已经处于启动状态,而且还能知道本地网卡此时是否已经绑定了合适的IP地址。倘若发现本地工作站的PPPOE连接接口没有启动的话,我们可以执行“ifup PPP0”字符串命令,来将本地工作站中的PPP0网络接口重新启动起来。
要是发现ADSL设备的默认IP地址还没有与本地工作站的网卡设备绑定在一起的话,那我们不妨执行“ifconfig eth0 192.168.1.1”(其中eth0表示本地网卡设备,192.168.1.1假设为ADSL设备的默认IP地址)。在确认上面的设置操作成功后,我们再执行一下字符串命令“service network restart”,来重新启动一下网络连接接口,相信这么一来ADSL设备的默认IP地址以及PPPOE连接接口都能成功地与本地网卡设备绑定在一起。
要是在绑定操作成功的状态下,我们仍然无法拨号上网的话,那可以尝试在命令行下Ping一个外网中的特定主机IP地址,要是不能正常Ping通特定主机的IP地址,那很有可能是本地工作站的DNS参数没有设置正确,此时我们不妨打开“/etc/resolv.conf”文件,从中找到“nameserver”设置选项,然后在对应选项处换用其他的能够正常访问的DNS服务器地址。
在修改了DNS服务器地址参数后,我们要是仍然无法Ping通外网中的特定主机IP地址时,那可以执行“route -n”字符串命令,来检查一下本地工作站的默认网关参数是否设置正确,要是发现本地工作站的网关参数设置错误的话,那可以尝试使用“netconfig”命令来调整缺省的网关地址参数。
倘若经过上面的调整设置后,我们现在能够正常Ping通外网特定主机的IP地址,但就是无法打开具体的网站内容时,那我们还要进行下面的几项检查:
首先检查一下防火墙的安全等级是否设置得太高,因为在安装Linux系统的过程中,系统常常会主动弹出提示,要我们设置系统的防火墙安全等级,倘若我们随意将本地工作站的防火墙等级设置得太高的话,很有可能导致日后网站页面无法被打开,此时我们只要想办法将本地工作站的防火墙安全等级降低一个级别就可以了。
在降低防火墙安全等级时,我们可以在Linux环境下的命令行中执行“setup”、“Firewall configuration”命令,在弹出的防火墙配置界面中通过键盘中的“Tab”功能键,来选择一个合适的安全级别,最后选中“OK”选项保存退出防火墙参数配置界面。
倘若我们在申请ADSL拨号上网时,选用的是计费上网方式的话,那我们还需要及时将本地网卡的默认网关删除掉,因为在计费上网方式下所有信息流量都会自动发网指定网关上了。
在删除本地网卡的网关时,我们可以依次打开“/etc/sysconfig/network”文件、“/etc/sysconfig/network-scipts/ifcfg-eth0”文件,然后在对应的文件编辑窗口中找到“GateWay”设置选项,再在对应该设置选项所在行前面加上“#”符号,最后重新保存一下对应的文件就可以了。
长春汽修学校18.peixun360.com/ 成都电脑维修培训学校cdxcnote.soxsok.com/ 烟台挖掘机培训学校856.peixun360.com/青岛挖掘机培训529.peixun360.com/咸阳挖掘机培训963.peixun360.com/ 哈尔滨化妆学校16.peixun360.com/青岛化妆学校227.peixun360.com/

网友:
现在玩linux的人太少了,这东西主要应用于服务器。上学的时候学过,现在都忘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