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5400 掉电

楼主(2012-04-13):
机器用两三个小时会掉电,鲁大师压力十分钟68度,
掉电

网友:
68度应该不是温度引起的断电吧,

网友:
你看看CPU散热有没有搞好啊

网友:
我有一台DELL E5400也是开机2个小时左右掉电 不定时的掉电 有人遇到到过吗 怎么解决的 分享一下

网友:
CPU供电的问题

网友(2012-05-24):
鲁大师太坑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