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V80 通电异响

楼主(2012-04-13):
昭阳V80 通电,待机电压0.03,开机不触发,听到主板上有吱吱啦啦的声音,好像是电流的声音,请高手指点,哪里出的问题,以前也遇到过主板有异响的状况,一直都没有查到问题,谢谢高手指点
不触发

网友:
量5V和3V短路没?

网友:
查下主板哪里短路了 肯定是哪里短路才会响

网友:
一般短路了,欠压了会这样

网友:
看下 3 5V出来没 以及他们的对地阻值

网友:
3.3V ,5v 的电压时一直变化的。不稳定。从低到高在到低的变化。

网友:
待机芯片 虚焊,或者旁边的元件 虚焊 ,接触不好

网友:
听吱吱声响可能是电感或是电容,用电流表量一下。

网友:
电感虚焊,或者是场管坏的多

网友:
查下是哪个零件虚焊了吧

网友:
看来LZ应该多Study了,
+3V,+5V为什么一直变化?
LZ是量的大电感的一端吧,如果量另一端是不会变化的(当然是在OK的前提下)

网友:
不会是电感发出来的吧。

网友:
看是那里短是那个小芯片。

网友:
我碰到过一台上网本 按开机键主板上发出哒哒声音 连续的 结果是CPU坏了 换了就好了 仅供参考

网友:
我有块联想V80主板卖你要吗。要的话联系我。Q191354508 注明V80主板

网友:
一般吱吱叫都是虚焊!!!你的 情况估计是3 5V虚焊了!!或者是芯片 或者是电感!!!加焊下试试
!

网友:
短路的可能性最大了 上次遇见个键盘短路 异响的

网友:
吱吱叫一般都是电感电容 坏了

网友:
3V,5V,电压在调,当然是不会通电的了,你看看没有有短路什么的,量一下3V,5VCMOS管的G极,电感,
一般的一个OK板也会有响声的,我见得比较多的就是清华同方的,所以不要因为响扰乱了你的思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