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 花屏,显卡显存都换了,,内屏橫花,外接竖线花

楼主(2012-04-13):
显卡显存都换过了,,还是那个样,,,显存点点离的很近, 不知道是不是显存没有换好,
显存短路了就开不了机, 换了好多次,,还是花
开不了机

网友:
还是主板问题,是不是哪里断线了呢?
同意楼主:
0.0
Mahone
同意楼主:

网友:
显卡换过了没有呢?慢慢查查,耐心加恒心一定能修好的!

网友:
显卡周边的元器件有问题哦

网友:
换过屏试不

网友:
还是就在显卡和显存中徘徊吧
同意楼主:
0.0
jz1875
同意楼主:

网友:
换个排线 屏 试试 外接有显吗 这些都换那还是显卡没搞好!

网友:
内屏横花,,外接坚花,,
内屏外屏都试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丢件了 电容电阻

网友:
显卡和显存之间断线 或旁边的元器件 都有可能

网友:
显卡和北桥之间的耦合电容打打阻值
或者换一个显卡芯片
或者换新的显存

网友:
你把显存摘一个 仔细打一下上面的阻值 应该能发现问题 我还是怀疑你的显卡和显存问题 实在不行就换全新上去

网友:
有没有拆短线啊 这机子不好弄得

网友:
估计还是显卡的问题,几天刚换了一个

网友:
显卡没做好吧

网友:
可能是显卡芯片问题啊。不像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显存没换好

网友:
显卡周边的元器件脱落 会引起花屏吗 几率很小吧

网友:
想都不用想,显卡显存

网友:
修好了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