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能告诉我怎么样自学主板维修?需要懂什么知识,怎样去了解?

楼主(2012-04-13):
请问谁能告诉我怎么样自学主板维修?需要懂什么知识,怎样去了解?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12456-1-1.html

网友:
  先认识主板的元件开始吧!

网友:
我的体会,自学的话,先要具备几个基本条件:1、语文基础也就是语言功夫要好,便于自学中对定理定义的正确理解;2、要有一点英语基础,起码会查英文词汇;3、要有电子基础,这个必须的,检修电路板起码知道信号的来龙去脉,并会用各种测试工具(象万用表啦,电流、电压表啦);4、有一定的动手能力和分析电路的能力,有些电路必须根据原理进行分析,才能不走弯路,找到故障的真正根源;5、要有必要的工具书或修理资料!6、要耐得住寂寞,做到细心观察,胆大心细!

网友:
如果我会这些的话就不用问了……

网友:
我是小白。还需要学习很多很多的技术。努力吧。加油吧。。。

网友:
电学应该是必不可少的知识,

网友:
认识元器件会用维修工具

网友:
我想要些视频啊诶

网友:
要视频随便在网上搜一下就是了,有很多的

网友:
不懂,进来是学习来的 ,

网友:
不我觉得楼主说的很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