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北桥上两个电容阻值为0正常吗?

楼主(2012-04-13):
这个DELL D630的本,是别人修过,原来是花屏,可能价没说通,没给他修,到我这是一开机掉电,测显卡的GPU上电容短路,测北桥上也有好几个电容短路,最后去了显卡,测北桥上还有两个电容对地短路,这个也不知道 是上一修家出的问题,还是正常就是这样?

网友:
麻烦正在修此机器的师傅在方便的时候 给测量下!!!

网友:
这个北桥焊上主板就是有两颗电容短的,正常

网友:
  头一次碰到回复问题这么快的!!!

网友:
北桥短路是正常的   2-4个电容

网友:
应该有4个电容是0欧的

网友:
这个北桥上4个50欧左右  7个30欧左右  3个0欧   剩下的都是100和600左右

网友:
965的北桥是正常的有几个为0 我 不知道 拆过

网友:
965PM是有几个电压为0的

网友:
正常的 好多桥都这样

网友:
好,发显卡!!!

网友:
正常啊   GM45的有3个 965  2个

网友:
没有注意过,学习了

网友:
这个板子没有修的必要了吧都这样了   可能里面已经断线了哦

网友:
有多学了一个知识。

网友:
遇到过0欧的在北桥上。

网友:
正常的哦

网友:
正常的 ,不只两个

网友:
以前遇到过,换好的北桥还是短,正常的

网友:
正常的,965的桥应该有三个对地短吧

网友:
这个正常,经常测的
同意楼主:
5.0
chenjiejn
同意楼主:

网友:
貌似是965以后的桥 基本都有两个或者三个电容阻值为0 是正常的

网友:
965的北桥 有三个0欧是正常的

网友:
是正常的啊!

网友:
对 在路量就是这样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
amd 的北桥也有2个 正常

网友:
有三个是0的电容

网友:
电阻为0正常的。

网友:
没有这样一过,学习学习

网友:
965芯片组以上有2--3个电容值为0是正常的

网友:
按道理说是正常

网友:
正常,这机器630显卡,坏的太多了!

网友:
965的值球最难搞 了

网友:
965的北桥上面是有2个电容直通的,正常

网友:
这2个短路的是正常的哦,我维修到了很多,这样的是好的

网友:
北桥上有几个是正常的啊  我的965 上就有3个

网友:
修好了就会明白的,你还缺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