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21Y按开机键无反应!

楼主(2012-04-13):
今天修一个R621Y的机器,待机电流为0.01A偏小,按键电压为1.1V偏小,无3.3和5V输出,oz815LN是好的。经测量是+5V_LDO电压为1.1V偏小,但是找来找去没找到这个电压是怎么生成的。看电路图上写着是有L78L05生成的。但是找遍主板也没有找到啊。该主板的版本号是:U41SA 。

网友:
EC坏了  你测一下3V 5V有没有组织偏低。如果组织偏低 肯定是EC坏了

网友:
阻值正常啊
我有个好的主板测量了一下阻值是正常的啊

网友:
有谁修过这种情况啊。出来交流一下

网友:
EC换了,还是不能正常老毛病。

网友:
5V LDO值正常吗 芯片自身产生的啊

网友:
查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这个板子没有7805的,5V_LDO由815LN产生,看一下是不2脚VIN 19V有问题后面有个2,2的的电阻有没有坏

网友:
19V没问题的。就是没有这个+5V_LDO

网友:
还是看下78L05这个芯片,应该是3只脚的

网友:
这个板子没78L05

网友:
815ln是不是本身就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