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从不触发到不跑码已修复

楼主(2012-04-13):
故障待机0.01 1.2M 1.8M 3M 5M 1.5M 全正常就是不触发  实测PMH4没有发出H8RESET  量了H4 H8的工作条件全部正常 于是换了H4 H8 还是没有 这下没思路了 开始量TB的工作条件一个一个量 发现42脚DCIN DRV为9V正常应该为23V左右 看来问题是出在自举升压电路 然后把那几个电容二极管换了无果换了TB 哈哈开机了 但是纠结的是不跑U 唉正准备干北桥的时候发现H8旁边少了一个二极管 换一个上去跑码显示了 哈哈哈哈哈

网友:
  不错!!!    有点 技术含量

网友A:
最好是把过程   在发几张图片说明   就便于新手观看了    维修电路很细心

网友:
不错  修好机器的感觉很好

网友:
加点图说明一下,说的这么含糊,看不明白

网友:
有图有真相的说

网友:
亮点是楼主的头像

网友:
楼主 搞个图啊

网友:
那个二极管是起什么作用啊?引起不跑U,是信号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把过程   在发几张图片说明   就便于新手观看了    维修电路很细心

同意LZ1234567890

网友:
楼主  来个图片啊

网友:
楼主头像很2

网友:
楼主还是很细心的,要不然不会修好,掉件是最不好修。

网友:
虽然没有图,但是修好才是王道 ,哎,自己 还没有修好过一个板呢,郁闷呀,基础呀,呀,,,,,,

网友:
楼主应该上个图,大家学的会很快的!

网友:
超级大忽悠,DCIN-DRV如果不对,公共点的电压从何处来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说说那个二极管是干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