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n73-am主板不亮求助!

楼主(2012-04-13):
有一块asus p5n73-am主板,测试POST卡跑C3,07,在07上停一会儿就复位灯闪一下重启,然后就C3,07再重启。刷BIOS,烤CPU socket ,桥,把网卡和声卡也取下来了,还换了I/O就是不好。大家有修过类似不良的请帮忙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兄弟,我那二个板也这样,跑07重启,但,有时它是会亮的,你多试几次吧,全是靠运气才亮。我扔角落了。

网友A:
谢谢你!我的重来也没亮过。现在还没找到问题,该修的都修了还不好,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我的重来也没亮过。现在还没找到问题,该修的都修了还不好,郁闷!!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下面还怎么修。

网友:
这是这个板的通病,但我不会修。。。

网友B:
我这个事cpu没有温度,换了两个电源管理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事cpu没有温度,换了两个电源管理芯片了

cpu没有温度是CPU没有工作,如有CPU电压就不用换电源管理芯片。CPU不工作不只有CPU电压一个条件。

网友:
内存的工作条件没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