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显示器雷击后,显示无信号……??

楼主(2012-04-13):
接修一台飞利浦显示器,雷击损坏,故障现象为,接上视频线显示无信号,拆机发现一管子明显烧焦(分析发现为共阴二极管A4,用JA代换),代换后,检测无明显损坏件,通电试机,图像显示正常了,以为修复了,不料闻到元件烧焦位,赶忙断电,仔细检测,发现一6脚IC(上标AGON26,见图中U103)明显发烫,有微黄(烧了),不知道是什么元件,用什么代替,特求助各位帮分析一下??

网友:
这个管子好像跟二极管的一样的作用吧。。。

网友:
拆掉不装试试

网友:
前面两个6脚管子可以出掉,雷击后的板子,图像处理器易坏!

网友:
找完这些零件的时间和换一块驱动板看看哪个合算一点,如果实在有空可以修得好,我是不去修了而且修好时间和收入相差太大

网友:
你是说U102\U103两个管子吗?可以拆掉的,是吧?我的电路图基础不好,看不懂3楼的图起什么作用

网友:
雷击的不好修的啊

网友:
换个块后再通电试一试,电源没有问题的话,解码板也很容易坏的,特别是雷击的显示器。

网友:
多谢楼上各位的帮助,已拆掉U103交用户正常使用

网友:
刷bios试试多半是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