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gj17l3 换的5706连续烧毁

楼主(2012-04-13):
联想lxh-gj17l3,拿来的时候是亮几秒就灭,拆开看5706一组已经烧穿, 换5706后正常,点了2小时没问题,客户拿走用了一天又烧了,再换用了2天又烧,升压也换了。有经验的哥们给讲解下。
实在没办法,准备拿掉一组高压,去保护,改成2灯的对付。
联想

网友:
升压变压器都换了应该把0.22(0.18)电容也换一下,再就是检查灯管是否开始发红。
同意楼主:
0.0
付吕剑武
同意楼主:
我也修到过,高压线圈有毛病的

网友:
对吧蓝色的电容换了 外接高压条看看是否灯管问题 不行换新条

网友:
等待楼下的结果

网友:
你没有加焊高压线圈吧。那个比较爱虚焊。

网友:
是的,高压线圈比较容易虚焊。我已经遇到好几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