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机显卡不兼容应该怎么搞

楼主(2012-04-13):
修一台组装机不显示,显卡坏更换几个新显卡还是不显示  换二手显卡显示,是那里问题       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应该不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什么主板?用的什么显卡会显示,什么不会显示?有没有把显卡槽处理好?是不是显卡供电不良?

网友:
桥虚汗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