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滤波电容的均压电阻是多少W的

楼主(2012-04-13):
就是电源整流后出来的300V给两个滤波大电容均压的两个150K-330K的均压电阻,有1/6W 1/4W 1/2W 1W,2W,3W的,该怎么选择?
请高手来指点一下

网友:
通用150k 1W的代换  没出现个问题。

网友:
是不是P=UI=U*U/R=U2/R 电阻越大,功率越小 所以选择大的电阻小的功率

网友:
按150K算,P=V²/R=150²/150000=0.15W;
按330K算,P=150²/330000=0.07W。1/2或者1/4W就够了。

网友:
我怎么没想到呢

网友:
整流输出的电压在300-320V之间,两个均压的电阻电压在150V-160V左右
p=u2/r=150v*150v/150000=0.15W
p=u2/r=160V*160V/150000=0.17W

p=u2/r=150v*150v/220000=0.102W
p=u2/r=160V*160V/220000=0.116W

p=u2/r=150v*150v/330000=0.068W
p=u2/r=160V*160V/330000=0.077W

150K在 0.15-0.17W之间
220K在0.102-0.116W之间
330K在0.068-0.077W之间

1/6W=0.166W
1/4W=0.25W
1/2W=0.5W
假如均压电阻两端电压在320V,
320V*320V/150000=0.682
320V*320V/220000=0.465
320V*320V/330000=0.31
那还是选1W的保险

网友(点评):
不可能到达320V吧,因为是二电阻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