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显卡供电的 电感后级短路 I5 CPU

楼主(2012-04-13):
给显卡供电的 电感后级短路, 显卡会在本身短路的情况下烧鸡  会有烧不出来的情况吗? 现在外围电容都去掉了还是没有排除 想问下 要是显卡本身有问题的话, 烧不出来  发烫   再干掉显卡 !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  显卡本身短路 会不会出现  烧板  烧不出来的 问题~ 只有焊下来 才知道?

网友:
阻值多少‘?

网友:
显卡阻值很小的 在确认是否是0之前不要动显卡

网友:
如果显卡阻值为零了,烧断路貌似烧不出来吧。还有显卡本身阻值就很低得,莫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