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DDR3显存的问题

楼主(2012-04-13):
现在有一个9600GT 512M的,其中一颗显存报错,核心是G94的,换了三颗显存都不行,初步确认是别的问题
,现请教大侠,DDR3的显存那几个关键脚位出错会导致整颗显存出错的??

网友:
不是一个两个,有好多个关键的脚位出错都会造成你说的情况。。我那天还说过,DDR3显存内部的地址位和几个控制位甚至还会在一定的条件下改变,就是说当一个控制电平变化的时候,这些脚位定义也会随之改变。

网友:
楼上说的电平变化会导致脚位定义也发生变化,这个很让人头疼,原本就找的不准,这样更让人迷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