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不能打驱动

楼主(2012-04-13):
我今天收了一张显卡,不打驱动能用,但是打了驱动就点不亮了。在换张主板有点的亮,请问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空焊,重新焊一次,但也有可能是其它问题引起,比如供电

网友:
绝大多数是核心虚焊引发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 核心 兼容性问题。加焊。。

网友:
大多数都是显卡芯片虚焊引起的

网友:
我手上就有这么一块这样的显卡,需要对下载的安装驱动程序修改安装后目前使用正常。可能是非官方规定的标准制作的山寨卡。显卡本卡无问题。最多归类为硬件兼容问题。

网友:
做下显卡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