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的上电时序是怎样的?

楼主(2012-04-13):
修了这么多主板,很少修到显卡。但是拿到显卡脑子一片空白,有几组供电?通过哪儿来的?什么芯片控制的?这些都没有头绪。只能修些MOS管短路的,要么GPU空焊的。那些挡机的卡根本没头绪,谁有显卡的维修经验或者教程拿来分享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
呼呼,没有研究过,显卡要么花屏,要么不显示,还没有研究过什么上电时序

网友:
有上电时序最好我也正需要

网友:
我也需要!

网友:
我到目前为止也没发现

网友A:
我也需要
一般修的都是花屏和不显,直接做BGA的   没有有搞过电路的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3.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需要
一般修的都是花屏和不显,直接做BGA的   没有有搞过电路的

不显的时候不用量供电么?不用量芯片么?我不知道显卡供电是怎么样的,有几组?各个组 的电压是多少都是一片渺茫~~

网友:
显卡没有多少种电压。所以电压这方面还是很好查的,时序什么的没有主板那么要求严格。

网友:
我也是啊,手里有几块显卡都不显卡的,花屏的也有,但就是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A:
师傅跟我说一般量的就是芯片是的小电容和金手指上面的排容,这些没问题就直接做BG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师傅跟我说一般量的就是芯片是的小电容和金手指上面的排容,这些没问题就直接做BGA

如果管子芯片坏了呢 那样的话小电容和排容也是有电压的呀

网友:
电压分别为 3.3V   12V  5V  1.2V  1.8V  12VEXT
3.3V BUS    12VBUS是从金手指上去的电压   5V是接口电压   1.2v是GPU的电压  1.8v是显存电压    12VEXT高端显卡才有的

网友:
一般量大电容的两端,因为大电容基本当滤波用,一端电压一端接地。几组供电的话找GPU旁边的电感就行了。

还是觉的你这个方法有效

网友:
说实话 还真没注意过 一般就测大电感电压和显卡周边电容电压 那个没出就修那 嘿嘿 至于上电时序 还真不知道

网友:
时序什么的没有主板那么要求严格

网友:
显卡的图都好难找啊。别说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