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A待机充电开机后不充电

楼主(2012-04-13):
联想E43A不充电
没有试机直接拆机测量充电波形,有波形直接就说电池坏了,等电池到后还是不充电,进系统冲一会电脑就显示外接电源拔出使用电池的现向,可实际上充电器是插着的,没办法就有拆机检测。
拆机后发现充电芯片被别人修过,而且有几个脚都没焊牢,于是加焊芯片后没有待机电压了,有时候又有待机电压,没多想就换了一个充电芯片,结果还是一样,就查电路,
发现ACOK电压没有,而ACOK电压是有充电芯片的供电转换过来的,
发现充电芯片的供电没有,
DCIN这个脚没电压,测量到PR181电阻无穷大,应为10欧姆的,明显坏了,换上一个电阻后,待机电压一直有了,试机还是一样,后来发现点源头动一下就会有这种现象,原来是电源头脱焊了,加焊后试机待机下可以充电开机后就会变成电池供电充电器供电场管截止了
测量两者前后有什么差别发现断电时PQ8G极无电压,导致PQ66关断充电器不供电,PQ8G极是被PQ10这边拉低的,而这场管的控制信号是有EC控制的,BL/C#,  D/C#.
而且CC-SET充电信号也中断了,是由EC控制的,没办法就先换了EC,试机还是不行,于是就想不是EC的问题那就肯定是EC的检测端的检测信号有问题,就继续查,
查电池MBATV脚有1点多伏的电压没变化,TEMP_MBAT温度检测也有1点多伏,没变化MBDATA,MBCLK时钟数据3.3V也没变化
后来查到ADIN这个信号是开机后才有的,也不知道这个脚是干什么用的,网上也没搜到,看图应该是充电器插入检测信号,或者是欠压保护电路吧,开机PU94脚也有3.3V电压,没什么异常,后来无意中用示波器测量了一下这个脚竟然有波形,说明电压不稳定,断开ADINEC的线路,EC这边有3.3V电压,而PU9这端还是有波形135脚电压都稳定,应该是PU9损坏了吧,反正EC这端断开也有3.3V电压,就断开用吧,开机试机,好了可以充电了 适配器也不掉电了,原来问题就出在这里呀,EC检测不到这个信号就控制PQ66关断了。就无法充电了。

网友:
是因为ec没有检测到适配器信号,导致的不充电吧

网友:
一开始没打2个检测叫的阻值吗

网友:
EC 检测电池的 是哪个信号?

网友(2014-07-15):
s是ec 坏了吗、

网友:
lz在不啊,你是怎么断开120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