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9J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2-04-13):
今天接到同行一机器,说不开机。拿到手看电流跑到0.32,心想应该CPU的电压没有出来。拆机测,除CPU以为,其余电压都出来了。 CPU的供电芯片是ISL6262CRZ,测供电20脚,有19V,VDD也有5V的电压,在测44脚VR_ON,电压有,不稳定一直在乱跳, 测R5011的阻值也正常,俩端的电压都在跳变,继续查CPU_VRON的出处。 查U4401的8脚电压也是在跳变,14脚的电压3.3V正常,在查9脚的电压也在跳 继续往前查5脚的电压也在跳变,一看5脚的SUSB#是南桥发出来的 直接上BGA,10分钟后开机电流刷刷的上去了,接屏亮机。

网友:
上BGA 加焊的是南桥吗?

网友:
5脚也在跳变 你又不说跳多少. 直接做南桥虽然问题解决了 不过我还是觉得你太果断了. 详细点的话就更好了.

网友:
南桥发出来的SUSB#电压不稳定,,,电压在3.3--2.6-0.26-1.3反正就是这种乱跳的

网友:
哪好吧你说清楚了 就好了 赞一个.

网友:
麻烦楼主把这个图发下好吗?  谢谢!

网友:
这种不出开启的都是得心应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