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640m

楼主(2012-04-13):
开始机器不开机  拆开点主板出奇的好了  可在装上去的时候又不开机了 待机都没了  怎么回事

网友:
肯定是哪里 虚汗 或者不良了。 不加电赶紧量量。。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是不是哪里短路了 啊    或者贴纸没贴好

网友:
修好了  是待机芯片的问题  换了个就好了   谢谢大家了

网友(2014-10-26):
我也遇到一个一样的问题正在研究中

网友(2014-12-23):
主板和机箱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