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0A花屏问题,有谁碰到过吗???

楼主(2012-04-13):
独立显卡板,已确认是显卡板的问题了(因为手上有个一样的显卡板,换上去就是好的)。显卡是GF-GO7600-N-B1,显卡和显存都换过了,故障不变。故障是机器能正常使用,就是只要一运行大的东西,再退出到桌面的时候桌面就花了,运行大的东西的时候也都能运行,就是速度稍微有点慢,也不花,就退出到桌面就花了。注销或重启就又好了。如果就这样上上网啊什么的都没问题。看电影也没问题,就玩游戏什么的就不行。有没有谁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没啊,郁闷的。

网友(点评):
看结果。。我

网友:
可能 是显卡本身的问题啊啊

网友:
换显卡 板 吧

网友:
显卡的问题啊

网友:
显卡BIOS的问题吗?有一样的就刷一下试试呀,好了回复一下呀

网友:
花屏是不是都很难搞的呢

网友:
你确定你换的是个新的显卡?
这问题一般就是显卡性能不良引起的,必须换个好的全新的显卡芯片才行

网友:
换的显卡是什么型号的?联想有机器挑显卡

网友:
驱动或显卡!!

网友:
显卡本身的问题

网友:
那你都说了,换另一个显卡板都好了,而你换了核心和显存还有问题,那剩下来的是板喽,查查供电,不行那就默哀了

网友:
上次我师傅也碰到一台神舟的 开机一二十分钟后花屏   他把显卡跟显存做了几遍 故障还是一样 后来就查电路 查了半天 是显卡供电部分有一条在板层里漏电了 无语

是呀 看看显卡的供电对不

网友:
显卡换了没有

网友:
既然换显卡板能好,为什么还要折腾呢,换个应该也没有多少钱吧

网友:
查查供电吧,显卡显存都搞了,剩下就是显卡PCB板子上本身的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