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闪屏

楼主(2012-04-13):
遇到一台闪屏的显示器、屏是好的,是板子问题,请问闪屏怎么修啊,求助高手

网友:
闪屏 ?怎样闪哦、是闪下就灭掉麽 ?

网友A:
你测下灯管有没问题哦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测下灯管有没问题哦  。

灯管是好的,还是新屏,确定是电源板的问题。可不知道怎么修闪屏的

网友A:
很简单的 。 修不好就改个通用高压条咯。 速度的很。

网友B:
先把高压板上的电容都换换掉试试、不行就直接改高压板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测下灯管有没问题哦  。

哥  屏没问题  不就是说灯管也没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的 。 修不好就改个通用高压条咯。 速度的很。

.......
      改高压条这简单的我会啊

     问题是想自己修好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把高压板上的电容都换换掉试试、不行就直接改高压板嘚了

   一个个的换        汗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个的换        汗死

呵呵。执着下去.

网友D:
那就一个个的检查吧,是我我不会这么纠结,改个高压完事,而且又快本钱又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一个个的检查吧,是我我不会这么纠结,改个高压完事,而且又快本钱又不高

我也是个新手,我是在售后做维修
在售后做维修你总不能叫我去改板子吧

网友:
灯管的问题哦

网友E:
测测灯管高压板供电稳定么  电压稳定基本确定是灯管或高压板的问题(灯管两头接触不好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个闪法,是灯管抖还是怎么样

屏开始开始亮,慢慢的就在闪,闪了之后就慢慢变暗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测测灯管高压板供电稳定么  电压稳定基本确定是灯管或高压板的问题(灯管两头接触不好等)

就是高压问题,我不会修高压闪屏,屏还是新屏,我修好了几块板都是用那个屏,修这块板就闪屏,闪屏之后慢慢变暗

网友(2012-08-23):
应该是高压条的问题

网友:
不是高压就是灯管